我的翼龙fpv+两只陀螺仪,补上视频。

楼主(2010-04-09):
感冒了,没有上班,在家睡觉,下午睡不着,起来又摆弄飞机,将翼龙FPV又改造了一番,装上两只陀螺仪。上图看看:

新增了两只陀螺仪,装在机舱上面。一只管方向舵,一只管副翼的。

sony 540线摄像头只好让位爬到机翼上方了:

图传发射机后移到了尾杆中间:

为了平衡偏重的尾部,用了两只电池: 其中一只1500mah 3s,供马达及接收机用,
另一只900mah 3s电池供摄像头及图传发射机用。

等了好几天了,昨天傍晚天气还是不怎的,不过没下雨,风也不算大,跑到海天公园,拍了两个起落,第二个起落一口气拍了13分钟另10秒,文件太大了,有15.7G。晚上下了个软件,剪出来视频后面一段,是玩点小特技的一段,大平飞时间长了有点不耐烦呗。转换了格式,在电脑子看还可以,上到优酷,效果又差了一大截子,将就吧。

网友A:
期待你的试飞    不知陀螺好用不 我装了没什么感觉

楼主:
翼龙加两只陀螺仪,会不会画蛇添足呢,试了才知道。刚接触FPV,很多还不得所知,一步步摸索吧,先试试摄像头和载机,让载机飞稳了、拍摄稳定了,再谈视距以外的。但愿明天有好天,录上一两段视频上来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你的试飞    不知陀螺好用不 我装了没什么感觉

我在塞斯纳182那架大飞机上试过,把陀螺仪调试好了,飞起来还是稳好多的,我想用来航拍会让图像稳定些,保持航向也没那么费劲,反正都买在家里,不用白不用,不试也不知道。
      请问fpv高手们,是不是fpv机用的都是平衡仪而不用陀螺仪呢?

网友B:
陀螺在大风天还是可以的效果,不过那个平移的陀螺建议改为纵向垂直安装用于稳定升降

网友C:
我也是这么干的,因为我的飞控水平很烂,用上后感觉飞机听话多了.
发射器这样安装不大好,离天线太近,容易干扰接收器,另外,降落有时冲击很大,天线容易住前倒,控制不当会打桨.

网友:
不错,不过我飞过翼龙,没火焰好啊

网友:
看看会不会稳啊

网友:
用两只陀螺仪,线是怎么接的???

上个示意图。谢谢

网友:
我也想提楼上的问题!用什么接收?几通?感度线还插么?

网友:
陀螺仪是有两组线的,分公母,拔下原来垂尾和升降的舵机连线,直接串联在接收器与舵机之间,垂尾的那个平放,升降的那个侧着放,侧向哪面要试过才知道.

网友:
感度线不插?

网友:
我还是没听懂怎么接的,我笨了

网友D:
陀螺仪的感度线怎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陀螺仪的感度线怎么接?

陀螺仪的感度线接到接收的第五或第六通道都可以,两只陀螺仪有两条感度线,可用Y线并接,一起接到接收机的第五通道,当然也要以分开接第五和第六通道,那机就分开控制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陀螺在大风天还是可以的效果,不过那个平移的陀螺建议改为纵向垂直安装用于稳定升降

我试过用于稳定升降,不过因此摔了飞机,倒不是不能这样控制,而是刚开始用陀螺仪,对其调试应用还不是很有数,用于控制升降,弄不好反而易炸机,所以建议开始先不要用控制升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这么干的,因为我的飞控水平很烂,用上后感觉飞机听话多了.
发射器这样安装不大好,离天线太近,容易干扰接收器,另外,降落有时冲击很大,天线容易住前倒,控制不当会打桨.

我用的是2.4G的控,所以与天线太近的情况倒是不存在。一般也不应该会出现天线往前倒的情况,再说一般接地前都应该是关了油门,不应该会打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陀螺仪的感度线怎么接?

感度线直接插入接收机的第五通道或第六通道就可以,注意有线的那一端要对准接收机输出控制线端,反插的话正好与接收机的地线连到一起,陀螺仪是无法工作的。

楼主:
昨天出去试飞,但飞特别大,加上自已身体状态也不好,起飞了好几次,总算让飞机基本稳定下来,但感觉还没真正发挥陀螺仪的作用,因为要按感度调到20%以下飞机才可以稳定(陀螺仪打到锁定状态),大一点飞机急速左右摆动,很是吓人。总觉得这里面还存在很多自已没有弄懂的问题,请高人多多指教。
    我怀疑是舵机到副翼之间的传动存在问题,比如舵机空行程太大等,不知是不是

楼主:
后面上了视频传输,试了平板天线,感觉效果不错,基本上整个过程接收视频稳定,不存在死角和信号不稳定的情况,当然视距内距离不会超过800米的,再远一点情况会如何,昨天风又很大,也不敢去试。因为同样原因视频只飞了一个起落,也忘了把视频录制下来,所以视频只好等几天再上了,实在对不起了。

楼主:
今晚补上视频

等了好几天了,昨天傍晚天气还是不怎的,不过没下雨,风也不算大,跑到海天公园,拍了两个起落,第二个起落一口气拍了13分钟另10秒,文件太大了,有15.7G。晚上下了个软件,剪出前陆前玩特技的一段视频。大平飞航拍的时间长了,确实有点不耐烦。转换了格式,在电脑上看还可以,上传到i 酷,效果又差了一大截,将就吧。

网友:
摄像头是 HQ1 双板? 540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过用于稳定升降,不过因此摔了飞机,倒不是不能这样控制,而是刚开始用陀螺仪,对其调试应用还不是很有数,用于控制升降,弄不好反而易炸机,所以建议开始先不要用控制升降。
我也是第一次用于升降炸的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能是不该用锁尾模式!应该在非锁尾模式下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