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也能倒飞了第二季,TG旋翼头爆中联。

楼主(2010-04-09):
今天又倒飞了,并且连续翻,也没炸。那知道开3D翻过来的时候,悬停了一会,一时看不清姿态了,其实是对尾,当对头了,错舵,小炸,并且不高,全都是软软的土堆,飞机扎土堆里了,3D全油门大齿都没扫,横轴,尾轴 ,尾管都没弯,可中联就残咯  把主轴螺丝拧断,直接从主轴上炸下来,并且把相位器里面也滑的乱七八糟的,看来亚拓类型的机器主轴,真不太适合TG的旋翼头,顶不到头,中联劈了个大口。先上视频在上炸图。

网友:
 可怜的中联....

楼主:
啥也没炸坏,就中联和木浆坏了      舵机杆都拉强扯下来2,看图上的孔。3舵机一点事没有。还有个问题,请教各位高手,十字盘轴承进土了,用水洗 在上油行吗? 还是直接用MD40喷?

网友:
轰隆隆隆隆

网友:
我看到我家了,哈哈,咱俩真近~

网友:
 中联牺牲了 保护了 主轴 横轴  大齿 啊!

网友:
那声音有点怪。

网友:
LZ翻的方式 和我 刚开始翻 一样  横翻 倒飞对尾
LZ加油

网友:
不错,翻得很彪悍,我都不敢的,怕炸

网友A:
我们要看炸机视频 请楼主再炸一次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要看炸机视频 请楼主再炸一次 谢谢

坏蛋

楼主:
这么多TG,我也挖一下坟,修好了,中联弯了,还凑合不影响,又炸了2次,没什么大事。

网友:
杂交的代价。。。

网友:
记得以前菲耐的主轴,有一端很长的,不知道合不合用,如果不是长过头,应该是很好的选择。不过怎么改,TG的中联不是耐炸型的。4MM的横轴,硬了点,不过如果不用4MM横轴,以现在广州流行的6S飞450的动力,很容易飞弯主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