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点ER的资料,再求详细资料

楼主(2010-04-09):
发点ER的资料,
再求详细的资料,代号(命名规则)表示什么意思(比如说C16\C20\C25\C32之类的),延长杆的具体参数,外径、长度之类的,越详细越好,我要用它做动力头,

网友:
c 估计是杆的直径,150 就是150mm杆长

网友:
谢谢,正急需的好资料

楼主:
我要更详细的ER延长杆参数,比如像第二张图 夹头的那样,每一个尺寸都标明白的!谢谢

网友:
谢谢!保存作资料

网友:
搭车向朋友们请教

压帽有好几种形式,在用法和性能上有什么特点或者说有什么要求?

夹心就那么一种形式么(大端和小端的倒向角分别为30和16度),除了外形尺寸不同外,那2个到向角度始终都是一样的么

网友(2010-08-18):
做个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