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浮筒请教……

楼主(2010-04-09):
买了一对浮筒,想安装在好小子上面 但是不知道具体插在那个位置,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
好小子配置如下:xxd2208 kv2600 5*5E浆 11.1v 1500mha

网友:
浮筒断阶和飞机重心位置垂直对齐。

网友:
你的飞机设备都在外面,注意防水,因为当飞机再水面快速滑行时,水会溅到机身上,重心与断阶面,俺楼上的装,装好不要急于起飞,现快速滑行试试,不出现跑偏或其他对起飞不利情况的话,那就拉杆吧

楼主:
再弱弱的问一句,啥叫断阶面……

网友(2012-05-10):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
浮筒底不是平的,是有个阶梯

网友:
浮筒大了, 估计很难离水~!

网友:
  好大一双鞋

网友:
鞋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