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奇806四合一的维修

楼主(2010-04-09):
朋友的806上树了,又没有及时关油门,结果四合一板就冒烟挂掉了。

从外观看,功放管已经烧糊了,不知道其它地方有没有问题。用万用表测量,还发现一个续流管也挂掉了。

脱开电机,接上电源,通电,开控,灯亮,舵机受控。说明其它地方没有坏。

查了一下黑大哥的贴,发现806和LAMA的板是不一样的,从电路上看,806是用了一个双功放管。已经烧糊了,就看我自己的机,无奈标记太淡了,只依稀看到2108几个数字。有可能是IRF2108,但上网查了很久,也没有IRF2108的技术资料。去电子元件的店,也查不到,且没有这类管卖。

心想,不就是两个场效应管吗?于是就用两个IRF640换了上去。

再试电机,发现一个电机也挂掉了,拆开一看,漆烧掉了,匝间短路。规格是3250的,重做。

网友:
楼主:你的修理方法不对!
被烧掉的原配管子的型号是AO9926,双N沟道MOSFET。
9926这种管子的开启电压只有2.5V,你现在用的IRF640可能是4.5V以上的,管子不会全通的,会有较大的跨导电阻,这会使管子迅速升温而烧毁的!

网友:
9926市场上卖2元一片。

网友:
AO9926的资料在这里:

http://www.dzjsw.com/先点选“场效应管资料”,再在型号窗口输入AO9926即可查到该参数了!

楼主:
老大,谢谢了

贴了很久都没有人回答这是什么型号的,又看不到标识,所以就一直以为是2108。

640装上去试过了,基本没有问题。我飞过一个电池的,反应正常,对头对尾都很灵活。就是可能640的导通电阻有点大,因为它毕竟是为高压设计的。所以飞下来管子有点热。

我这个小地方,除了电视机的元件,很多元件都买不到的。

再次感谢,你的LAMA的贴子受益非浅

网友:
楼主:帮你查了IRF640的参数,该管的开启电压(VGS)是4V的、内阻(跨导)是0.18欧姆、电流是18A的、耐压200V,估计使用在DC-DC变换器上的,不能用来装在模型里。

网友:
AO9926的开启电压(VGS)是1V的、跨导电阻只有23毫欧、电流是7.6A*2的。
另:AO9926我这里有,你想要的话说一声……

楼主:
我用来做过7M的功放

内阻是大了点。
开启电压好象不影响使用,推油门感觉和原来的一样。

楼主:
感谢老大,暂时不需要,要的时候再向老大要

以后还有问题向老大请教的。我现在打算做一个双桨机,单个电机驱动的。到时候再向你请教。

网友:
管子烫,说明电能有很大一部分消耗在了管子上了哦!
使用9926时,正常情况下,几乎没有温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