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有谁知道alula鸟机的重心在哪儿啊?

楼主(2010-04-09):
给alula加了动力,前拉的,全机身蒙了玻纤布,现在要固定电池位置,有哪位知道加了动力后重心在哪儿,还有电机要有下拉角吗?

网友:
哈哈,今晚我的玻纤alula(暂且这么叫吧,其实我是完全没按图纸瞎搞的)的两边机翼也合拢了,明天晚上继续加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全重260g,图纸上无动力的是130g,我的不知道能不能飞起来

网友:
我是用SuperGee的机翼中段来拼接的。如果不带上反角翼展会有100CM,带上了上反角应该就只有90多CM了。目前单纯机翼重100g,加上2个9g舵机一个2.4G接收机一个2S电池组一个机身。要控制在130g有很大的难度哦。楼主的动力咋用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2208电机,18a点调,7.4 800mah锂电,今天甩出去再开动力,飞得还算稳定,就是不会甩,往高处甩的话飞机会反转过来,难道甩出去的时候要压舵吗?

网友:
重心位置不对,高速出手就会拉翻,重心往后调。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感觉加动力飞满稳的,就是甩出去的时候向后翻

网友:
今天我的无动力ALULA秒炸,我全力掷除去结果扔地上了,炸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感觉加动力飞满稳的,就是甩出去的时候向后翻

加动力感觉稳,是由于拉力相对重心位置产生的力矩,平衡了重心不准确带的来影响。
你开动力飞高,然后关动力,推杆45度左右俯冲,然后升降舵回中,看飞行轨迹,你的飞行轨迹应该是飞机逐渐抬头。这种情况就是头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来是这样啊,我去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是头重为什么会抬头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理解理解。。。我第一架也是这样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解理解。。。我第一架也是这样炸的

网友(2012-12-15):
加动力还算是鸟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