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xxas slash 1 10这个车怎么样啊?

楼主(2010-04-10):
RT

使用过的朋友说说。有没有必要上无刷4*4的

网友A:
在RCFANS论坛看的 这车用原装轮胎 原装件 不改装的话 在有沙子的路上根本不能跑 打滑的厉害 直线走成S型 只能跑水泥马路或者沥青路 要么改4驱 要么改后悬挂和缓轮胎 我也很关注这个车 很喜欢 HSP无限的牌子出了一款这个车的山寨版 貌似还不错 只要700块 还是4驱 只不过驱动方式和内部构造改变了 外形很像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RCFANS论坛看的 这车用原装轮胎 原装件 不改装的话 在有沙子的路上根本不能跑 打滑的厉害 直线走成S型 只能跑水泥马路或者沥青路 要么改4驱 要么改后悬挂和缓轮胎 我也很关注这个车 很喜欢 HSP无限的牌子出了一款这 ...

买过HL的车(当时对国产车的质量比较有信心,但是实际使用顿时灰了心)
我在一些论坛看到SLASH的评价还可以。对于这位朋友说的轮胎什么的,只有使用过才能知道。(现在犹豫的就是这个车的原装轮组和不是四驱,但是有些朋友说很多上这个车的都是喜欢二驱的,不知道这个算他的优点还是缺点了)
正在使用的朋友给新手一点建议。先谢谢大家了 :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