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不懂,为什么直升机的中联要有2个缝啊?!

楼主(2010-04-10):
我就不懂,为什么直升机的中联要有2个缝啊?!
炸下来不找坏么,不炸用久了也会松。
450 pro 的中联不耐炸大家都知道,sport 中联也不耐炸我试过,飞越的中联强度也不行,真是易损品了,换3mm横轴还是免不了变形
不知道冰人pro 中联头箍效果怎么样?

网友:
什么叫“ 夹 ”懂了吧,没缝怎么夹呢  好象说的有点A,呵呵和:loveliness:

网友:
轻微炸鸡没有那个缝可能就直接让中联裂了或者让桨夹受力更多
慢慢炸虚位主要就集中在这缝隙上 以后也方便更换一个中联 精度依旧
要不全身满哪都是虚位
中联下面两个导向针作用也蛮大 减轻一点虚位
以上个人己见 有错的地方希望大家纠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

网友:
那缝应该可以起到缓冲作用的~ 当然是在力度不大的时候 要很大的力 没缝也能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缓缓就挂了

网友:
主要是夹紧主轴

网友C:
 喜欢缝缝~ 邪恶中……

网友:
8楼说的没错,为了与主轴锁紧作用,包括尾波箱与尾管固定处,在原理上相同。

网友:
为了夹住主轴,楼主的智商。。。

网友:
没缝要夹紧只能靠螺丝紧固虚伪大吧

又缝后中联内壁可以紧贴主轴更牢固。

网友:
呵呵!要是没缝,得用东西砸扁中联,不然怎么来得住

网友:
SE的中联耐炸!!

网友:
越看越邪恶。。。。

网友:
如果中联与主轴的紧固螺丝炸鸡时断在主轴里,你就知道那两条缝的作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喜欢缝缝~ 邪恶中……

MM都说这话,真鞋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