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S DS8910和FUTABA S9257哪个好点?

楼主(2010-04-10):
MKS DS8910和FUTABA S9257哪个好点? 我用GY520配哪个好?
2个参数
产品名称:FUTABA S9257 电动直升机专用数字舵机
厂家编号:S9257

●速度: 0.08 sec/60 degree @ 4.8V

●扭力:2.0 kg-cm @ 4.8V

●尺寸: 35.5 X 15 X 28.6 mm

●重量: 26 g

DS8910规格参数:
工作电压:4.8
速度:0.054s/60 @ 4.8V
扭力:2.01kg/cm @ 4.8V
电机:空心杯马达
齿轮:全金属齿轮(1铜齿+4铝齿)
尺寸:35.5mm x 15mm x 28.6mm
重量:27.5g

网友:
先说9257吧~那品质没的说~ 450的完美装备~  稳定,好用~  口碑很好~   8910是后辈了~ 有9257没有的 就是它支持窄频~  看上去参数各方面要比9257好 但我个人看来 那点差距我是体会不出来的...   8910现在还是在大家的考验中,有没有那么耐用,稳定这些都要需要时间的~         各有千秋了 我自己觉得还是稳定是前提~ 看自己喜好了~ 喜欢挑战新事物了 就去试试~

网友:
我投8910一票,全鋁齒至少耐用,窄頻也夠猛,我用了一年半,沒失望過

网友:
价格不菲啊

网友:
还是顶FUTABA的BLS257

网友:
还是9257吧, 锁尾舵机用金属齿, 除非厂家使用特别的金属材料解决磨损问题, 否则属于蒙事儿行为.

这事儿一般都是二流三流厂家吸引新手眼球干的

网友A:
我頂...8910  ,, ""狂操 3D ""   200架次/半年  有虛位出現, 零件更換...算我的

有摔機的..... 就不算在內了

夠殺了吧 ....

我說了算數   ,就是要頂....頂

(台灣MKS 總工程師)

网友:
呵呵,8910用了一年,没虚位出现。。

有楼上的承诺,更放心了

网友:
有總工程師的一句話,
請找我拿零件........

网友B:
我的450和500上都是DS8910,可惜还不会狂操3D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頂...8910  ,, ""狂操 3D ""   200架次/半年  有虛位出現, 零件更換...算我的

有摔機的..... 就不算在內了

夠殺了吧 ....

我說了算數   ,就是要頂....頂

(台灣MKS 總工程師)
原来是厂家出来了~~~~~

网友:
其實.9257 很一般,就是大家太迷信futaba
論性能及忍受力,或分辨率
mks 那些早就超出futaba 很多了.

如果在惡劣情況下使用,9257必死得比mks都要快

网友:
我还是迷FUTABA,不过9257和8910还是顶8910,有BLS257的话还是迷双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是厂家出来了~~~~~

還好啦..我只是工程頭, 要零件我是有一些...   ; 做好客服...是一定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450和500上都是DS8910,可惜还不会狂操3D

您要加油...  可能的話...請到北京來看展, 目前正與台灣直昇機國手洽談中
是否到國內 技術交流...如何調機, 不會調機...就很難飛3D

网友:
樓上的, 我也想搞mks 980..什麼價錢?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好意思...我只管技術的........這您可問 9樓 的...

目前 BLS 980 專門 PK BLS 251 的..

而且..使用電壓可達到 4.8V ~6.8V

网友:
怎么又来一个。。

网友:
我等8910 plus,展会上拿到的8910也不错

网友E:
我用在8910 BLS950 BLS980,性能非常满意!

网友F(2010-05-20):
BLS254好用不?

网友G:
近期 我也开始接触了MKS, 渐渐去测试mks的servo
英国的spartan有做过测试:8910/8910a+ 都得到 5颗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