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02更新视频)翼龙两炸机两修复完好飞行(1楼飞行视频8楼首飞炸机19楼完好飞行)

楼主(2010-04-10):
先上翼龙两炸机两修复完好飞行的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5ODg4MjIw.html

明天首飞翼龙运动机,2212,天地飞8通S。
第一次飞,有些激动。
配置:
翼龙运动机空机
HiModel 2212 KV1400无刷电机
HiModel 30A无刷电调
GWS 7060 178*152电动塑料桨
天地飞8通S 2.4GHz发射机
天地飞7通2.4GHz接收机
花牌Flower Power 2200mAh 11.1V 25C 3S1P
北田Batan D213F 四个
碳纤维杆两根
……

网友:
明天我的水机也是首飞,期待中

网友A:
第一次啊 祝你成功 呵呵
风大千万不要飞!
关键重心调好,起飞全油门,升空了收点油,别紧张,先滑跑多滑几次,电池电压不够了不要勉强飞,换电池在飞。

滑跑拉起来温柔点

接收机和电池都没有固定啊,要固定劳,接收机要包海绵,电池用魔术贴或者泡沫塞死卡紧,最好再用纤维带把机翼前缘加固一遍。重心在机翼前缘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间调整,靠前一点稳定性高一点,靠后一点操作灵活点

网友:
谢谢LS的指导

网友B:
飞机配置非常标准  装的也不错  电池浪费了 25C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配置非常标准  装的也不错  电池浪费了 25C啊
谢谢夸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啊 祝你成功 呵呵
风大千万不要飞!
关键重心调好,起飞全油门,升空了收点油,别紧张,先滑跑多滑几次,电池电压不够了不要勉强飞,换电池在飞。

滑跑拉起来温柔点

接收机和电池都没有固定啊,要固定 ...
受益啊。

楼主:
20100410 飞场 首飞炸机归来

首飞前用泡沫捆绑了电池和接收机

首飞前用泡沫捆绑了电池和接收机

皮筋炸断了

皮筋炸断了

电池炸变形了

电池炸变形了

机翼折断,看来得加强了

机翼折断,看来得加强了

机身完好,电子设备完好

机身完好,电子设备完好

楼下的飞场,平时有集市

楼下的飞场,平时有集市

楼下的飞场,平时有集市

楼下的飞场,平时有集市

网友:
````

不是吧·这飞机都炸

网友:
炸吧炸吧,新手哪能不炸

网友:
不是吧 我正准备搞架翼龙  之前一直玩直机  固定翼没玩过

网友C:
想知道樓主是怎么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樓主是怎么炸的
主要是第一次飞,技术一般。还有起飞以后机头轻,仰头。
机翼炸到小土坡上了,所以折了,看来得加强啊。

网友:
,兄弟,我的水机也炸了,才上天不到10秒,撞到树了,现在用机翼和机身连接处断裂,不知胶水能粘得回去不,我的是卡塔琳娜,我的是手抛起飞,起飞后向左偏,还没有来得及调整,就撞了,速度快了

网友:
仰头就推油门,这动力拉都能把他拉起来,LZ的电池有点超重的,炸了可惜,不过这样还头轻,看来需要好好的改改。

网友:
翼龙翅膀用宽透明胶横拉补强,完全覆盖后,金刚不坏

网友:
 LZ不埋条碳片???保证永远金枪不倒

楼主:
翼龙运动机两炸机两修复后完好飞行。
静态图片。可惜每次只顾飞,忘记录视频。下次上视频。

修复以后,机翼用纤维胶带加强了

修复以后,机翼用纤维胶带加强了

原来的起落架坏了,用3毫米的钢丝重新做的

原来的起落架坏了,用3毫米的钢丝重新做的

用海绵包裹了电池

用海绵包裹了电池

能看到机翼折断的痕迹

能看到机翼折断的痕迹

换上了APC桨叶,很好

换上了APC桨叶,很好

方向舵特写

方向舵特写

副翼舵机特写

副翼舵机特写

尾翼也用纤维胶带加强了

尾翼也用纤维胶带加强了

接收机特写

接收机特写

网友:
起落架软,着陆会存在一定问题。

皮筋可以用市场上很常见的代替,只要多用几根就好。

网友:
LZ修机手艺不错~早做加强就不用修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