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载5通自控电涵dao dan设计构想(陆续更新进展图片)

楼主(2010-04-10):
征集意见中~

测试弹

测试弹

测试弹

测试弹

测试弹

测试弹

测试弹

测试弹

测试弹

测试弹

测试弹

测试弹

网友:
看了LZ的大体设计,我对自控不太懂,所以只对外形结构说一下看法。
1.如果弹体小翼做的那么大,我觉得和做一个固定翼飞机没有什么区别。
2.LZ采用侧进气。进气量可能是不太够的。涵道不能像火 箭发动机那样靠燃料来产生推力。进排气比例不可能超过1/1.所以进气不足会大大降低涵道动力的效率。并且侧进气也没有前置进气的高速行进时的强制进气优势。
3.可变矢量喷口.这个技术也需要用在喷射引擎上。用在涵道动力上会使涵道的排气进一步减少。
4.LZ的舵机设置以及小翼和可变矢量喷口是同步拉动的。这样设计无法单独控制对侧舵面,也就是说没有副翼横滚控制。那么弹体轴向自旋的控制无法解决。
一下子就想到这么多,个人意见,仅供交流。希望对LZ有用。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怎么看都像内置Bomb的一次性涵道固定翼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非常有用,矢量主要考虑是辅助转向,进气口位置由于本人图形制作水平有限,没有体现出进气口细节,在进气口要加装气流引导通道,机载dao dan其实就是小型涵道固定翼机,主要是考虑娱乐及循环利用上,最大限度模拟制导dao dan装载、发射、导向、喷烟等实弹效果
关于自旋问题,由于采用大翼面及重心位的设定,由飞机在高空飞行中释放,弹体已经具有初速度,所以并不会产生自旋,关于这一点,你只需把它看成是小型涵道固定翼机就能理解了

网友A:
LZ。即使是把它看做小型涵道固定翼的情况,也无法避免在空中转向,或受到气流影响时造成的机体侧倾。除非是机翼有上反角和单面翼型带来的自稳定效果。
一但侧倾出现,没有副翼横滚控制,就无法修正机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即使是把它看做小型涵道固定翼的情况,也无法避免在空中转向,或受到气流影响时造成的机体侧倾。除非是机翼有上反角和单面翼型带来的自稳定效果。
一但侧倾出现,没有副翼横滚控制,就无法修正机身。

有设计平衡舵角和转向扰流板

网友(2010-05-31):
自控指的是? 还需要遥控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