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油动直升机清理保养时用酒精还是汽油

楼主(2010-04-10):
请教油动直升机清理保养时用酒精还是汽油,因为有塑料,金属件这些,不知道这两样那种好?谢谢大家了。

网友:
擦干净就可以,讲究用酒精不过感觉没必要,

网友A:
什么都不用,直接布擦一下.
引擎部分我用无名社的清洁剂喷一下外表`
很干净`哈哈

楼主:
谢谢楼上的,那汽油呢?

网友:
甲醇机燃油的合成滑油只有少量会被汽油溶解,遇到汽油反而会生成更粘的胶质,所以应该用无水乙醇或甲醇清洗。另外,汽油还会使塑胶件加速脆化。

网友:
WD40!!用了很长时间了!!感觉不错!!飞机擦完很亮,还防止生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都不用,直接布擦一下.
引擎部分我用无名社的清洁剂喷一下外表`
很干净`哈哈

用水乙醇或甲醇清洗最好,也便宜
清洁剂是好,但實在不化算.我愛乾淨.飛完每次都要洗白白

网友:
机头罩不要用千万不要用酒精擦.... 会把光泽擦掉. 机头罩我用水 + 洗手液 或 用擦玻璃那个蓝色水 (用最便宜的, 例如家乐福牌).  干净又保持光泽。。。

旋翼头部分我上次买了车模他们用的粘土 (有牌子叫 XCEED的,比较软),用刷子刷刷完之后,我用粘土反复粘就把油和脏东西都粘下来。效果感觉比拿布和湿纸巾擦干净,而且方便多了。我现在机身那酒精喷完,擦完之后,细部我也用粘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