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谁能给做个电钻夹头连接杆,谢谢了

楼主(2010-04-10):
有个小电磨,但是只能夹住3mm一下的钻头和打磨,想给它接个电钻夹头,但是螺纹不对口,
我没有车,只好求助各位了。
请看图片,途中中间的那个,是我想要的转接杆
图中螺丝钉可以不用。

电磨和夹头来个特写

网友:
最好不要这么做

网友:
应该有同样螺纹的可以夹大些的钻夹头卖,现附上三欧牌的钻夹头规格明细表,到里面去找一找有没有可用规格,你的应该是英制的螺纹。

文件名: 三鸥系列钻夹头规格明细表.pdf
描述: 三鸥系列钻夹头规格明细表.pdf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5cb17e1c-4446-11df-90c9-0015c55db73d/

网友:
加工费再加点钱就可以买个二手的可调速手电钻了

加工费再加点钱就可以买个二手的可调速手电钻了。因转速太高,电磨上装钻夹头比较危险,如果同心度不好的话对电磨的小轴承是个考验,日后对加工精度也有影响。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我自己就是很好的例子,之前买了个带数显的电磨后就想利用它来夹6mm左右的钻头,先是买了个6mm的夹头,又请人车了一个配套的转接杆,车工师傅是个老手我还特别嘱咐同心问题.谁知道装上后却发现晃动很厉害,即使夹上6mm的钻头钻东西也很费劲,而且没什么力气.钻铝也吃力,最后电磨烧了,钻头也断了,差点还伤到自己.建议还是专物专用,不一定要最好的,但一定要最适合的.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建议,我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