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问题!

楼主(2010-04-10):
有两个xxd 50安电调,通电加油都正常,就是每次加油门
电机
运转后停止不动大概10秒左右电调就发出开机时的音乐声,这时如果加油门的话电调接直接进入设置状态,每次加油门停止后都是这样,如果过了音乐声加油电机就能正常运转。不知是设置问题还是电调故障?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我的也这样。

网友B:
唉,不知道XXD的软件抄写谁的,很早以前有这么样做的。
也算正常,使劲用。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