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了两年的菜鸟咨询点问题

楼主(2010-04-10):
问题1 电调定速是干嘛的?貌似油机也有个定速 定速有什么用处 什么样的电调有那种功能
问题2 BEC是干嘛的?
瞎玩了两年450 没接触到这些东西 潜水也没注意有答 案
请老大们详细介绍一些 谢谢

网友A:
兄弟真的白玩了。定速:是指在某种模式下的最高转速。bec:给接收和电子部分的独立供电.以上只是简单的说明。更详细的还请高手们说明

网友B:
定速是指无论任何情况都保持恒定转速吧!理论上把油门曲线设成水平直线就定速了。老鸟快来!!

网友C:
“定速”就是把转速定在一个点上,当飞机在做大螺距时因风阻各个因数使得飞机转速下降,定数仪就起作用了,会把转速提升(前期你的油门要留有一定的上限)好像好盈有款有定速的电调.BEC就是一个电调自己带的供电电路.

楼主:
学习了 玩电的接触不到那些东西 想弄个好硬定速电调玩玩

网友D:
定速只是在非人为因素下 自动调整维持转速,比方说巨变螺距导致扭力加大转速下降 这个时候定速 会自动增加油门

楼主:
那你推杆什么的不是没用了吗

网友C:
原帖由
福音
于 2010-4-10 19:23 发表
那你推杆什么的不是没用了吗
这时你应该把油门设成水平直线!(但不要太高,如80%那之后的20%就是你的定速发挥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