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说说哪种手锯条好用,要价廉物美

楼主(2010-04-10):
最近用手锯下料,觉得现在的手锯条特不耐用,没几下锯齿就秃了,真没劲,各位老大说说哪种手锯条好用,最好是价廉物美的,穷人哪

网友A:
en,两毛的就差不多啊

网友B:
可以买那种贵一点的,刷漆的那种,据说是出口用的,挺好用的,如果用得好的话可以用很长时间的。

网友C:
我觉得也是

网友D:
用双金属的手用锯条吧,锯齿是高速钢的,锯条是弹簧钢的,就是贵点,在我当地五金店一条要6元钱,锯不锈钢都没问题的,好用而且也没有普通的锯条容易断。

网友E:
双金属钢锯条很耐用,且不易折断。价格较高但比普通锯条更合算。

网友F:
锯条材料一般用碳素工具钢、合金工具钢或渗碳软钢冷轧制成,并经热处理淬硬。
1.锯割时可给锯条加油润滑冷却在锯割钢件时,可加些机油,以减少锯条与锯割断面的摩擦并能冷却锯条,可以提高锯条的使用寿命。
2.锯条安装要松紧适当,用力均匀锯条要装得松紧适当,锯割时不要突然摆动过大、用力过猛,防止工作中锯条折断从锯弓上崩出伤人。
3.要及时修整磨光已崩裂的锯齿当锯条局部几个齿崩裂后,应及时在砂轮机上进行修整,即将相邻的2~3齿磨低成凹圆弧,并把已断的齿部磨光。如不及时处理,会使崩裂齿的后面各齿相继崩裂
4工件将锯断时,用力要小工件将锯断时,压力要小,避免压力过大使工件突然断开,手向前冲造成事故。一般工件将锯断时,要用左手扶住工件断开部分,避免掉下砸伤脚。
5工件的夹持通常将工件牢固地夹在虎钳的左面,并使锯缝平行地离钳口侧面约20mm,防止变形。工件一般应夹在台虎钳的左面,以便操作,工件伸出钳口的部分不应过长,应使锯缝离开钳口侧面约20mm左右,否则工件在锯割时会产生振动;锯缝线要与钳口侧面保持平行(使锯缝线与铅垂线方向一致),这样便于控制锯缝不偏离划线线条;工件夹紧要牢靠,避免锯削时工件移动或使锯条折断。同时要避免将工件夹变形和夹坏已加工面。.手锯握法右手满握锯柄,左手呈虎口状,拇指压住锯梁背部,其它四指轻扶在锯弓前端。
6站立姿势两腿自然站立,身体重心稍微偏于后脚。身体与虎钳中心线大致成45°角,且略向前倾;左脚跨前半步(左右两脚后根之间的距离约250~300mm),脚掌与虎钳成30°角,膝盖处稍有弯曲,保持自然;右脚要站稳伸直,不要过于用力,脚掌与虎钳成75°角;视线要落在工件的切削部位上。4.锯割动作推锯时身体上部稍向前倾,给手锯以适当的压力而完成锯削。拉锯时不切削,应将锯稍微提起,以减少锯齿的磨损。推锯时推力和压力均由右手控制,左手几乎不加压力,主要配合右手起扶正锯弓的作用。
手锯推出时为切削行程,应施加压力。手锯退回行程时全齿不参加切削,只作自然拉回,不施加压力,以免锯齿磨损。工件将要锯断时压力要小。

网友F:
起锯方法起锯有远起锯和近起锯两种。起锯角约15°。起锯是锯割工作的开始。起锯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锯割质量,如果起锯不正确,会使锯条跳出锯缝将工件拉毛或者引起锯齿崩裂。
起锯时,左手拇指靠住锯条,使锯条能正确地锯在所需要的位置上,行程要短,压力要小,速度要慢。起锯角度约在15°左右。如果起锯角太大,则起锯不易平稳,尤其是近起锯时锯齿会被工件棱边卡住引起崩裂。但起锯角也不宜太小,否则,由于锯齿与工件同时接触的齿数较多,不易切人材料,多次起锯往往容易发生偏离,使工件表面锯出许多锯痕,影响表面质量。起锯有远起锯和近起锯两种。(1)近起锯指锯条在工件的近端开始切入的起锯方法。
如果用近起锯而掌握不好,锯齿会被工件的棱边卡住,此时也可采用向后拉手锯作倒向起锯,使起锯时接触的齿数增加,然后再作推进起锯,这样锯齿就不会被棱边卡住而崩裂。

楼主:
楼主的资料详细,学习了,
我一般用3毛钱/支的飞机牌手锯条,好像前身是上海锯条总厂生产的.
我称为穷人牌手锯条

网友G:
最有发言权的38没回帖

楼主:
对呀,38版主是手锯王,他最有体会了

网友H:
原帖由
黄百山
于 2010-4-10 21:14 发表
对呀,38版主是手锯王,他最有体会了
把38顶出来说说 。

网友I:
问下版主有什么?

网友J:
不会吧,我用普通的锯条锯5mm厚的不锈钢板,一般300mm左右换一根锯条,锯的时候要们,一般每分钟四五个来回吧。

网友K:
确实,现在几毛钱的锯条没发现好用的。
不知道38用什么锯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