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代功放 求助

楼主(2010-04-10):
首先报设备:
9X2的控  大红鹰接收  2代功放

在拔掉遥控器发射晶体后 模式设置为PPM模式  插上2代功放后调到接收频点,
给飞机装上电池后 居然遥控器不能控制飞机 飞机没有任何反映(也就是没任何信号)

请各位帮助!

网友A:
如果是我的话,就开了功放再对一次频试试……

网友B:
9X2要在基础菜单设置教练输出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的话,就开了功放再对一次频试试……

对频是空事  没用的   我早测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9X2要在基础菜单设置教练输出才行

朋友能否在说的详细 具体点!
本人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能否在说的详细 具体点!
本人十分感谢!

按住滚轮键开机,找到train什么的菜单,在里面把你的控设置成学生机模式。具体的什么样现在手头没有9x2控我也记不住,飞模拟器也需要设置这个,你可以在论坛搜索用9X2或者DSX7飞模拟器的帖子,不过别把其他飞模拟器需要修改的选项也跟着改了,你现在只需要改train这一项

楼主:
好的  我对着说明书先调试一次!
先感谢你!

楼主:
还是不对  是不是那里没设置好

能不能在给我 解释一下!

网友:
调好是可以用的

楼主:
BG5RJD 你能具体说下  我人笨

网友C:
那么好的设备还是用什么功放呀,三千米空距不会成问题,还不够玩?

难道FPV就非的追求什么远距离么!自找烦恼!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FPV就非的追求什么远距离么!自找烦恼!

我需要3000的数据报告!而不是信口开河!!

网友:
1500米是极限距离

楼主:
继续 等待   求解!

需要真正使用过的朋友来答复!

网友:
JR控没用过 上次群里那个朋友 用的 DSX7 一开始也不能用 后面调了下 就可以用了 就在我们总群里  你问一下

网友:
記得 JR 的教飛孔,只能控制四動。

有人確定用功放,可以控制超過4動以上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