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直升机,请老鸟指教

楼主(2010-04-10):
我飞固定翼,想飞直升机,请问老鸟先买油动还是电动好,
还有买什么机型
最好推荐一款哦,谢谢

楼主:
没有飞过直升机,我一般飞固定翼

网友A:
 看自己喜欢啊 最好是从450 级电直 开始 练!!

网友B:
楼上的,,直升机从来没有玩过吗,,那么看你较为喜欢休闲些的还是技术些的啦,,若喜欢休闲的,那么建议拉玛系列的,,若喜欢技术性的,,那么选择一款适合于自己的,,,需要了解更多,,你可以加入我的QQ 754946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