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醇发动机化油器和机匣问题

楼主(2010-04-10):
请教老鸟们化油器和机匣的两边的内六角螺丝钉需要拧的很紧么?

网友:
鎖緊就好..........不要太用力.......

化油器有可能鎖崩裂.........

网友:
千万别太紧!!!会勚扣的!!!
拧锣丝好多人都不会拧!一说拧紧点,他就用尽全身力气,不管螺丝是大还是小,也不管螺扣是铜还是铝!不是拧断螺杆就是勚扣!!!
正确的应是,把螺丝先拧到底(还没带上劲),再拧45度就是一般的紧度了!要再要紧可再拧45度,就别再拧了!再拧就勚啦.!

网友:
楼上说的比较有道理,一般没有专用的扭力扳手,就要用楼上的办法。
如果有扭力扳手,就要先扭到规定的扭力值,再扭一定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