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450问题

楼主(2010-04-10):
大家好。我是个直升机新手,请教急加油门。尾巴向右摆是怎么回事,我用的格宁的90MG锁尾舵机,是不是舵机问题,还是陀螺设置问题

网友:
都有这个问题,是尾浆的转速达不到,用好的陀螺仪和锁尾这种现象会好的多

网友:
调一下螺距和油门曲线,会好点。把曲线弄平一点。

网友:
 有可能是陀螺仪 和尾舵机问题!! 也可能是桨转速不够!!

网友A:
是尾桨中立末调好!尾桨请设零度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尾桨中立末调好!尾桨请设零度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