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玛与美国手的困惑

楼主(2010-04-10):
请教老鸟:小弟潜水一段时间,想上一台拉玛+模拟器美国手练习,可卖机的老板说是控是日本手要自己改,暂时不会改,可不可以先用右手油门在模拟器和拉玛上练稳了对尾及有了一点修机、调机的经验后再改美国手。

楼主:
可看了一些高手们的飞行录像都是美国手,Alan的教学录像也是呀

网友:
新手随便啦

试试看不习惯自己再换手好了

网友A:
开始用什么手以后就别乱改了,等你飞悬停稳了,再改,你这不是瞎折腾么?要改现在就改,要么就不改!

网友:
要改就早该,我入魔刚三周。购入第一周就改了。等你形成条件反射了。就不好改了。看看说明书。没什么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始用什么手以后就别乱改了,等你飞悬停稳了,再改,你这不是瞎折腾么?要改现在就改,要么就不改!

LS正解!

网友:
 要改就现在改,不然就别改咯!

楼主:
谢谢各位,经过几天的思想斗争还是决定左手,明天取机后试着改一下,先练习一段时间,以后再上大的,但麻烦的是以后的控大多都要改,但不知2.4G的控可以改吗?

网友:
航模的控都能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