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 卡塔莲娜 水上 电动飞机的配置问题!!!!!!!

楼主(2010-04-10):
上次看了一款全球的固定翼,大家都说不好,找了几天,发现这个水上飞机不错的!!!!!

大家帮忙参考参考。。。。。

原装动力是这样的:

产品编号:607
产品名称:卡塔莲娜
翼展:1380mm
全长:880mm
起飞重量:780g
电池:镍氢 8.4V-1000mAh
马达:双加强370动力组
遥控设备:4通道比例遥控设备、4个9克舵机、1个40A调速器

现在我要换成无刷的,卖家说用两个2410兴耀华电机,两个25A的电调。。。。。

现在我自己有一个好赢40A,一个不知名的35A电调,不知道啊可以装在上面。。。。

还有用多大的电池???

3S还是4S????

楼主:
卡塔莲娜

网友A:
我的卡塔莲娜用两个两个2410无刷电机,两个25A的电调,一个3S电池,两个电调用Y线连接,如果翻到水里就没法操控了,现在我把一个电调接油门通道,一个电调接螺距(第六通道)通道(我是用Futaba 6exhp 的控),如果翻到水里我就可以通过切熄火开关来控制其中一个电机停转来操控飞机开回岸边了。

网友:
我的是配2212,KV1000电机,2个好盈30A电调,9寸浆,2200MA电池,今天首飞,上天1分钟炸机,伤心中,因为加了2。5米的延长线和几个T头,可能会比你的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卡塔莲娜用两个两个2410无刷电机,两个25A的电调,一个3S电池,两个电调用Y线连接,如果翻到水里就没法操控了,现在我把一个电调接油门通道,一个电调接螺距(第六通道)通道(我是用Futaba 6exhp 的控),如果翻 ...
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两个电调中的一个有没有剪了红色的电源线?还有,接第六通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是的,其中一个电调要把红线拔出来哦,一个电调接到接收机的第六通道上,第六通道是螺距通道(我的控是直机板的,Futaba 6exhp), 第六通道和第三通道是混控的(联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其中一个电调要把红线拔出来哦,一个电调接到接收机的第六通道上,第六通道是螺距通道(我的控是直机板的,Futaba 6exhp), 第六通道和第三通道是混控的(联动的)。

如果飞机在水中翻了身,怎么操作把飞机弄到岸边???

网友:
"如果飞机在水中翻了身,怎么操作把飞机弄到岸边???"
可以直接当船开回来,只能用低油门(螺旋桨很低的转速),打开油门锁定开关(数值设为零),当要转弯时,就开油门锁定开关,接油门通道的螺旋桨就会停转,这样就可以转弯了。

网友:
用450的2200mah电池好了。
电调建议使用两个同品牌,同型号的。不行的话建议使用同品牌的应该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