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大齿问题

楼主(2010-04-10):
1、450大齿与
电机
齿转动时不水平上下窜动,请问高手有什么影响没有?该如何调整(注:新换的新大齿)
2、GP750+DS520 YT450PRO调
舵机
行程,总是有一边死舵量,舵机吱吱响,满足一边 另一边就不够,拉杆不是巩起,就是不够,郁闷死了

网友A:
舵机行程靠控啊。不可能一边够了另一边不够。

楼主:
LS能祥细点吗?谢

网友B:
第2点,不是靠控的,要调整计息设置,也就是说调整尾舵机拉杆,具体点就是舵盘换一个角度安装

网友C:
第一个问题,好像没什么所谓,我的小齿与大齿间也有这种现象,上下窜来窜去的,但都不影响飞行
第二个问题,其实GP750相比401这方便已经比较容易设了,就按那个LIMIT来设就是了

楼主:
第二个问题,我就是按论坛上大家的方法设的,而且我调行左右两边的行程量都不敢顶到头,还预留了一点,设完后打尾舵时,依然是2边都响,通过调拉杆能调一边不响,但是另一方向拉杆就顶弓了起来

网友D:
第二个问题。按住SET键两秒,选LIMIT档,然后摇左(右)要你要的行程止,摇杆立刻回中,见STATUS灯(红色)开始闪烁,搞定
注意:两边的行程量要有总行程量的50%,否则陀螺仪不保存你刚才设定的数据
不好意思,这个是GP780的设置方式,750不知道是不是也需要达到总行程的50%后才保存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