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CD机导轨制作450尾轴的优点

楼主(2010-04-10):
本人使用CD机导轨制作2跟450尾轴,优点多多
1、导轨外径大小、光洁度的加工精度高,与尾波箱轴承、尾推滑套的配合间隙小,滑顺且虚位小。
2、导轨材料和热处理优于一般尾轴,强度高、耐磨,本人多次炸机未发生变型现象。
但也有缺点:没有专用机加工设备,手工切割难度高,与尾轴皮带轮无法达到理想仅紧配合。
本人加工方法如下
1、工具:锉刀、钢锯条。
2、工序:备一个尾轴皮带轮;取导轨43mm长度用锉刀开缺口,再用锯条切断;打磨断面毛刺;在安装皮带轮处沿圆周面锉出多个交叉斜纹;在尾翼处锉出一缺口便于固定;用AB胶混合涂于皮带轮内孔和轴联接处,把两者套入;AB胶未干之前清楚多余的胶;干后可以装入使用。
3、其它:本人不会3D,无法验证所提供的方法,其皮带轮与轴联接是否能够承受大油门的转矩要求,若3D打滑请不要责怪。

网友A:
不错,这个议题属老生常谈,更简单是用钳子钳些在轴上钳写花纹,然后上轴承胶搞定。

网友B:
是好方法,可是本人太懒做不来。

网友C:
恩 太烦了 还是买方便

网友D:
尾轴又不是常弯!又便宜!那样太麻烦了!但精神佩服!!

网友E:
还是用冰人的一体尾波箱 方便实用

网友F:
楼主的胶用的不太合适,
尾轴皮带轮应该用高强度轴承胶,3D绝对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俺们没用过高强轴承胶,学习了!

楼主:
用CD导轨加工也不是单为省尾轴的钱。源于尾推开始,经高手推荐买了WING双推,炸机后没买到长些的尾轴,便自制加工。

网友F:
确实如此,如果买不到长尾轴,用光驱导轨DIY非常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