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级别电直,到底需不需要外接BEC呢?

楼主(2010-04-10):
如题。
最近看到有一些模友,绕过电调BEC,外接一个BEC。我想问问老手,这样到底有没有必要?谢谢啦!!!!

网友:
不闲麻烦你就装个贝

楼主:
麻不麻烦是一回事,你这样的回帖等于不会又是另外一回事。。。。。
要是嫌麻烦,干脆模友都不玩了。。。在家坐着就不麻烦,也许躺着?

网友:
顶楼上,沙发的回帖完全没有营养,还不如灌水

网友:
LS,就是灌水的

网友:
多数40A以内的电调中带有线性稳压的BEC,输出一般3A。
大于40A的电调常使用开关式UBEC,可以提供更高的接收机供电流。
当然也并不绝对。
两种方式各有优缺点。
线性稳压供电稳定,没有高频干扰。但是能效稍低,自身发热大。所以一般不会做的很大。但是一般3A的供电能力已经可以满足450甚至一些500级别飞机所需的电流了。不过世事无常~~现在很多高能耗设备使这种线性稳压的一体化电调有些力不从心了……
开关UBEC,效率很高。自身发热小。但是存在高频干扰,所以通常不与电调做成一体化。当然也仅仅是通常~ 一般这种UBEC都在接收机线上带有滤波磁环,并且大功率的开关UBEC往往也会在自身做金属屏蔽。这也导致UBEC的体积很大,只能单独放置。不过开关式UBEC的供电能力通常可以做到5A 8A 10A甚至更大。
大体上就是这些,说的比较片面,理解就好,请不要给我举例说某些电调怎样怎样……谢谢。
有不对的请说~~

网友:
楼上回答的专业,赞一个

网友:
450和500的级别一般不需要,专业点的可以会用到!

网友:
电调BEC只要稳定的就OK

网友:
450 不需要滴,放心用吧~
据模友实测数据显示,即便是500的话耗电量也不过2.2A左右,所以3A真的是绰绰有余啦~~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答!!!不过亚托这个电调到接受的线上面也有一个磁环,并非6楼说的没有干扰(如果不是减少干扰,这个磁环有什么用?)。不过看了大家的回帖,总算安心了。当然,如果电调本身失效,导致内置BEC不正常,就只有炸鸡了,哈哈。如果是UBEC,电调失效,控制十字盘的舵机还有供电,也许可以自旋降落?。。。。

网友A:
磁环没用,用了更干扰,不用更好一点,还轻一点,反正我一直没用,飞得好好地。
450的熄火降落那可得是高高手才行的,YT的电调还好吧,用过一年没出啥问题。

网友:
一般开关的BEC的电调,就不需要外接了

网友:
各有利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环没用,用了更干扰,不用更好一点,还轻一点,反正我一直没用,飞得好好地。
450的熄火降落那可得是高高手才行的,YT的电调还好吧,用过一年没出啥问题。

不知道为啥,如果没用,YT还设计一个磁环干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为啥,如果没用,YT还设计一个磁环干啥。。。

说是抗干扰,但是有模友说得8圈以上才有用,所以4圈基本没有用处。而且磁环离接收机还得10CM以上距离,感觉真的没用。反正我一直没用,我的500、450飞得好好滴,最远飞到200~300m也没出啥事。用AR7000、AR6100等接收,感觉只要接收和控比较好点,磁环去掉真没啥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是抗干扰,但是有模友说得8圈以上才有用,所以4圈基本没有用处。而且磁环离接收机还得10CM以上距离,感觉真的没用。反正我一直没用,我的500、450飞得好好滴,最远飞到200~300m也没出啥事。用AR7000、AR6100等 ...

谢谢你的回答,不过作为新手,还是暂时不动原厂东西吧,等以后有经验了再来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