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啊 快来帮帮我吧 飞梦 438

楼主(2010-04-10):
小弟没米 还想玩玩2.4  最近看中了飞梦 V3

。我的飞机飞丢了。。所以。。。伤心。。。

不想再换个2.4G。。再。。。。。。我就不玩了

大哥哥 出现吧。。。。。拜托了。。。438大哥。。你也来说说吧!!!!!!!!!!!

网友:
 真乱。。不知道LZ想说啥

网友:
估计是飞机丢了,太郁闷了。

网友:
这Y被打击挺深的,都语无伦次了~

楼主:
   你们就光看笑话呢。。。。。

网友:
就是 再整个 接收机 就OK了

网友:
还是没有懂楼主的意思???

网友:
   还是没有懂

楼主:
搞什么啊。。没人理啊

网友A:
楼主可能找我吧

我只是飞梦的其中一个用户,我只能说出自己的使用感受,至于专业方面的技术我就不太懂了。
我自己的9x2自从换上飞梦的2.4g模块之后一直在用,飞过1.7米的滑翔机到基本看不到机身的高度(差点看不到状态飞掉了 ,当时飞机大概只有一根针那么大小,再远我看不到了--本人近视眼,估计当时高度超过300米吧,用的是8通v1.2接收)。其他还飞过泰世的425(是500级的电直)--这个用8通,也飞过f3的epp机--这个用4通,最近飞50级油固都是用飞梦的2.4g,暂时未发现任何失控现象。
但飞梦也有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旧款v1.2的近距离堵塞问题,但设置好失控保护就可以避免失控时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在新的v2版本已经没有了。
对了,还有一个要注意的问题就是:飞梦对好频以后像futaba一样,一个高频头可以对应n个接收,无需再次对频,请在飞行不同的模型时请对应选择设置好的模型参数,要不是会造成因为设置数据不同引起的炸机。
总的来说2.4g使用上还是方便的,起码去到飞场不用担心同频撞频报频的问题,如果不是特殊的fpv使用环境的话,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不懂 !
呵呵 ,是 说飞梦V3好呢,还是说飞梦V3坏呢 ?

是因为2.4G接收机贵不用2.4G呢,还是因为2.4G不安全 不用2.4G呢?

是楼主 伤心的变傻了,还是我 精卫 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飞梦的其中一个用户,我只能说出自己的使用感受,至于专业方面的技术我就不太懂了。
我自己的9x2自从换上飞梦的2.4g模块之后一直在用,飞过1.7米的滑翔机到基本看不到机身的高度(差点看不到状态飞掉 ...

请问飞梦V3的版本,可以用在天九上吗?还可以接几个接收呢?

网友(2010-09-01):
很久没回看自己的回帖,飞梦用在田地肥是没有问题的

带多少个接收是资金问题,不是设备问题,至少我带五个也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