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4G6,救命啊~~~~·

楼主(2010-04-10):
我是新手,从没玩过飞机,就是喜欢这类东西,看到4G6觉得帅呆了,1400,出手那是毫不犹豫。可是拿到手我要崩溃啊,从没有离开过地面,那感觉相当郁闷,还不如买个电动小车!还好是室内机,否则被外人看到我的小飞从来都是在地上的,还不笑死!调也不会调,倒了几回,摔断一副浆,只见浆在转,油门都到80了,就是不肯飞,心情纠结,关机发帖叫救命~~~
     还请各位大侠出手救我,取笑就免了,被人笑得太多了,只要解决方案,越详细越好。飞机的状况是推油门会原地打转,当然左控制杆可以控制,浆高速转动时上部有点风,我想大概有这个因素!
     作为一个新手,我的愿望是我的小飞能离开地面,哪怕是一秒钟~~~~~~~

网友:
谁叫你不多潜潜水

网友:
建议检查一下尾齿轮,看看是不是被扫了。可以用手转动一下大桨,如果有卡的感觉,哪就是了。

这个尾齿特别容易坏,我一天之内就坏过两个。

网友:
新手说不清就上图或视频

这个方法最直接就能判断问题了

网友:
油门到了80还飞不起来,很可能是螺距没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新手,从没玩过飞机,就是喜欢这类东西,看到4G6觉得帅呆了,1400,出手那是毫不犹豫。可是拿到手我要崩溃啊,从没有离开过地面,那感觉相当郁闷,还不如买个电动小车!还好是室内机,否则被外人看到我的小飞从来 ...

看看這里   在買個模擬器吧
http://www.rctw.net/thread-115661-1-1.html

网友(2010-06-18):
6楼的正解!

网友:
新手不能上4G6的

网友:
新手上4G6?没得带的情况下还是从双浆开始吧!

网友:
是摇控器  回复出厂设值了   重新设下就好了

网友:
找个身边的老手,调试检查下,应该是螺距不当

网友:
新手不要上4G6,先飞共轴双桨

网友(2010-07-18):
80%的油门都没离地。。。油门曲线,螺距曲线,都设置的OK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