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玩过电直,订了个探索者 NE R/C106A lama玩玩

楼主(2010-04-10):
没玩过电直,订了个探索者 NE R/C106A lama玩玩,400块钱,希望能引出我的兴趣。

网友:
我有个,改了美国手。炸了几次。建议楼主把头罩从里面用透明胶粘牢。再买点配件。祝飞行愉快。飞段时间你就想换单桨了。

楼主:
感谢楼上。
上手容易吗?我在论坛里看了下,好像还需要用模拟器先练习的,我还不知道模拟器是个啥。
还有,需要哪些配件呢?

网友:
上手容易。模拟器就是接电脑上玩的软件。旋翼部分,包括轴,从上到下,来一套。桨多买点。

网友:
双旋翼的不需要模拟器,只不过要在刚开始飞行的时候找一个大一些的空地,例如足球场最小也得篮球场。
还要注意油门的控制,离地前一定要果推油离地30公分左右收油,使其能够稳定高度浮在空中。头几次建议离地高度不超过1米。另外地面有柔软的缓冲或将飞机底部改造柔软缓冲。给你一个小建议,就是在起落架间飞机底部粘一块泡沫,厚度刚好超过一点点起落架高度或者与其平行。这样在坠机时能大大减少零件损坏程度,保护起落架。
关于配件,准备旋翼,上下的旋翼不通的,要分别多备几副。还有建议准备AB主轴,就是内轴于外轴,这两个轴如果不直,飞机就会不稳定。建议备2-3套。
其他部分几乎不容易损坏了,只要你做好我说的防护。机壳也许会被摔坏,用透明胶带粘住即可,无关紧要的配件,不必花钱。
关于更多维修的小窍门,可以找我QQ109425423

楼主:
收到机器了。
看上去不错,声音也不大。
只是,微调调来调去,他总是在起飞离地面一点点的时候或前或后或左或右的漂移。
现在的水平,只敢加油门减油门。
能调整到直升直降不前后左右漂移吗?

网友:
刚刚离地的时候因为地面效应会产生偏移现象。所以刚刚离地时候油门一定要果断。距离地面30厘米以上就没有地面效应了。完全就是飞机自身的性能了。

你还是去室外草地飞比较好,地方大。摔下来也摔不坏。只要记得坠机前一定要迅速收油门,省得把电机烧了。还有,双桨机抗风很弱。最好在无风或者微风时候飞。在外面不要试图调整飞机飘移,因为有风的关系,你调了也是白调。等熟练了到室内无风的环境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