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Hitec AURORA 9 2.4G 控的AFHSS技术,懂E文的朋友 ...
关于 Hitec AURORA 9 2.4G 控的AFHSS技术,懂E文的朋友帮忙翻译一下,貌似很强大的说

楼主(2010-04-10):
提示:

网友A:
我现在也是拿说明书头疼,靠着中学时学的英语解决了对码的问题,但是控上面的开关设置就实在没辙了,期待高人出来指点一下

网友B:
这个遥控器看介绍双向传输很帅啊,不知道实际用起来咋样,等评测哈~

网友C:
简要说一下
高级跳频技术: 从79个频道里选择20个频道作为跳频使用, 二种选择方式,一种方式是控开机时随机选20个“干净"的频道, 这种方式在接收机意外低电压后可以无缝重连接, 另一种方式是每次接收机上电就重新选择20个频道,这种方式可以最大程度保证信号质量,但是重连接时有一点延时

网友A:
具体怎么对码的还真忘了,比较麻烦,回去看看说明书再告诉你啊

网友D(2010-12-22):
全文翻译的结果
先进的跳频扩频Spektrum是荷兰海泰克的2.4GHz的
协议。它涉及到无线电选择可用的2.4GHz的7920
渠道。发射器所必需的啤酒花这些渠道之间
保持信号质量。一旦连接,发射器和接收器不断
监测信号质量和信号之间所需要的一跳。
这是完全透明的试点。
极光9使用两种不同的试点选择的方法来确定
这20个频道,它将使用在2.4GHz频谱。该
推荐和默认的“标准模式“选择20项具体的渠道
当接收器与发射器开始。此方法还
几乎在瞬间让系统重新链接,如果无论是发射机或
接收器断电简要介绍。
二级AFHSS模式与接收机扫描模式选择
20清洁通道在每个电。这种模式推荐
在2.4GHz的经营环境,具有很高的使用,如
在大型钢筋混凝土聚会。这种方式的缺点是额外的
时间需要重新链接,如果信号中断。创建延迟
按要求,分析了乐队并重置20个频道的时间。

网友E:
这个比较冷门控,买了只有自己啃说明书了

网友F:
怎么不问我拿中文说明书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