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CB100的小问题,进来看看吧!

楼主(2010-04-10):
晚上换了个CB100的尾管,后来接线的时候接是接上了,但是有什么办法能把线绝缘啊?那样搭在一起会不会造成
电机
短路之类的?

网友A:
热缩管。内径1mm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方法很多,如果没有热缩管,你也可以用AB胶或热熔胶涂在电线焊接处,可以起到绝缘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