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夹车刀刀和机夹刀片/数控车刀

楼主(2010-04-10):
我买了个数控车刀,带一个刀片

楼主:
沙发自己坐!!!

请教各位大侠,这个刀片是什么刀片?

买刀具的时候,卖家说这个精车的,可是我也不懂。
一个卖工具的店里,摆了一些的数控刀杆,看得我眼花缭乱,连这把刀,我也是没个主意买的,当时买的时候也只是注意了刀杆是16×16mm的,刀尖高度是16mm,外圆车刀。其他的我也说不懂了,我看刀片有三角形的,有菱形的,有正方形的,怎么个使用法?那位给指教一下?

网友A:
好像是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残的?

车一个4mm的不锈钢螺丝时,螺丝一下弯掉了,把刀口崩掉了
还好,这种刀片,有6个角可以使用

楼主:
这个车刀,刀片的螺丝,没有螺帽,但是如果螺丝拧紧了,刀片也就能固定了,很是奇怪,就像膨胀螺丝似的,我明天测量一下是不是螺丝拧紧了就直径变大了

网友:
应该是刀架里面有个直角形状的轴,固定螺丝拧紧的时候同时压下三角刀片中心的这个直角轴,这样就把刀片往刀身方向压紧了,也就固定住了。。

我的几把车刀就是这个结构的

网友:
价格不菲吧

楼主:
刀架100元

网友:
偏心结构的

网友:
刀片很残

网友(2011-01-12):
刀片是 TN160404 刀片
T 是正三角形
N 是双面可用,没有后角
16 边长
04 厚度
04 刀头圆角

刀片如XXX一样,很细。一下说不清的

网友(2011-07-31):
这种刀片不适合车小的零件  不够锋利 阻力大   车4MM这种小东西还是自己磨的白刚条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