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我想给我大白鲨装加速批 !大家给点建议!

楼主(2010-04-10):
我想给我大白鲨装加速批 !大家给点建议!是装在在船外面还是装里面?装里面靠一边装会不会重量不平衡影响航行

楼主:
没建议给点啊!

楼主:
装了会快些吗?

网友A:
这是要看的,里面学问多了,加速批可以提高油船的加速性,不过大白鲨就不用了!大白鲨看的就是航姿!你加了也就快一点,不明显,再说了,加速批要达到最好的效果,一般卖的成品就不好考虑了!要好的都是老师傅们自己做的,那就老价钱了!费钱又不讨好!没必要!

网友A:
或者可以这么说!LZ你装了加速批后,会感觉和你的期望值相差太大,感到花了冤枉钱!

楼主:
谢谢指导了!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