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sport《780》真这么难搞吗????

楼主(2010-04-10):
呵呵,首先谢谢坛子里的高手老师们的建议,购入了亚拓450sport《带780》的套机,和dsx7,机子我都飞了大概10个起落了,机子的拼装和调试,还有控的设置,都是当地认识的一个模友给搞的,现在还是尾巴问题啊,看来大家都说这个780难搞,朋友也是给我搞了好久了,但总是尾巴还是小抖动和小金鱼尾,现在还是在将就飞,看着朋友的450尾巴锁得死死的,我就心不干啊,到底是我的要求太高了,还是机子还是没调好啊,我是纯新手,更本就不懂了,都是朋友帮弄的,现在朋友也不知道怎么来调了,这个是780的通病?还是坛子里有高手和老师能搞好,希望大家给点建议了,怎么来搞,到底能不能搞好,
现在大概说下朋友给我调了那些东西,陀螺感度都反复的调试了,好像大概范围60--80都搞过,延时也调过,
螺距好像是,—2,2,5,9度,油门---一开始用的就是dsx7默认的曲线,0---25---50---75---100,今天好像油门又调高了些,大概好像就是动了这些~~~~但还是一样的结果,不知道到底是那里出了错,没搞好,
今天朋友又说会不会是陀螺的位置那个地方太紧了,因为还有些线和扎带,全部抵着陀螺,会不会是把机身上的其他震动传到了陀螺上,导致的,不知道我这样说,大家听的懂不,呵呵,我新手大概说这么多了,有说错的,大家谅解,
是希望老师们,来给我找找原因啊,高手些不要吝啬啊,就来看了,不要就走了,就耽误您点时间,给我说说啊,
                   衷心感谢!!!!!!!!!!!!!!!!!!!!!!!!

网友:
我的SPORT也是780陀螺,780+420调整了很久都有金鱼尾,无法解决
现在换了780+520,还有一点点很轻微的金鱼尾。但无法达到完全不动的效果。
请大师们出来教说教说哈

网友:
陀螺仪的大小直升机模式设置的对不 实在不行就加点延迟吧 就这两个办法 要是再不行就换FUTABA吧

网友:
换401试试

网友A:
不知道你们什么情况,我用的冰人机身+sport旋翼头+冰人一体化尾波箱+alz双推+亚托pro尾旋翼头
10c的控
锁尾的配置是780+520

情况一开始和你们差不多,后来换了双推以后,感度从最初的60  先在降到了38,锁尾杠杠的,就是猛打油门也不会出现尾巴漂移情况。

建议:先检查尾巴,尾拉杆臂和尾推是否有虚位,否则很容易引起金鱼尾。

如果还有问题 可以PM我  简单交流一下

网友B:
我是用780飞tg的 尾舵机用9257 没有试过金鱼尾 780锁得很不错

网友C:
我的750+420,很不错。

网友:
换个舵机和陀螺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750+420,很不错。

呵呵,怎么不错啊,说说调试的情况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和想法,我大概在找找几点排除下,
1,换上朋友的401试试,其他设置不动。
2,仔细的检查下尾巴的情况,
3,把延时调到50左右,

后面的老师们,继续跟上建议啊,用的好的朋友给点仔细的调试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780飞tg的 尾舵机用9257 没有试过金鱼尾 780锁得很不错

这位老师具体说下,你的调试啊,我们虽说尾舵不一样,好让我们看看是不是尾舵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们什么情况,我用的冰人机身+sport旋翼头+冰人一体化尾波箱+alz双推+亚托pro尾旋翼头
10c的控
锁尾的配置是780+520

情况一开始和你们差不多,后来换了双推以后,感度从最初的60  先在降到了38,锁尾杠杠 ...

谢谢您的建议,我看看是不是你说的还是尾巴的原因,

网友:
GP780啊,我也用,GP780比GP750感觉反应更迅速,你慢慢调试一些DELAY增加一些延时,你在看看。

网友:
如果你在贵阳,我可以免费帮你调,很简单的,我的YT250,450SPORT,TG450尾巴锁得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怎么不错啊,说说调试的情况

如果你在贵阳,我可以免费帮你调,很简单的,我的YT250,450SPORT,TG450尾巴锁得很好。

网友:
gp780确实不如401的兼容性好,对飞机的状态要求比较高,对震动也非常的敏感,所以一定要把飞机的振动减小

1. 去除双桨,大桨动静平衡
2. 陀螺仪使用两层海绵固定,还不行的话,可以使用那种廉价的海绵双面贴,几毛钱一卷的那种,那个很软,对于减震效果非常明显

顺便说一句,这不是说780不好,事实上,gy520对震动更加敏感,说白了,只要是新一代的adi传感器高端陀螺仪,对震动都是非常敏感的

401倒是不怕这些,但401的自旋实在是太差了

网友:
我的750锁得挺好的,可能大家都忽略了一点,那就是sport的尾管夹得不是很紧,经常会造成皮带松了,造成锁尾失效,看看你的是不是这样?我也是贵阳的新手,有空多交流啊!!

网友:
换个陀螺仪试试,我也是搞不定,如果你确信你设置没问题,机器也没问题,那你换陀螺仪吧!我的就是GP750,什么方法都试过了,什么没动,换401,就OK了

网友:
看来GY401适应性要强一些。。。。但是GY401在高阶3D貌似很多人说不行,自旋翻不行吗?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了啊,本来说这几天彻底的和朋友找找原因,一样一样的查,看到底问题是出在那里,没想到,昨天风太大了,我就是想把电池飞完,结果就杯具了,风大对于我新手来说真是好难驾驭,损失原装大奖,尾管,尾撑,其他还没检查到,应该没事吧,但是我还是把3轴换了,看修好后,还抖不抖,在来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