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电池的另类用法可以吗?

楼主(2010-04-11):
手上有好些3S的模型电池,飞的时候作为动力电池,不飞的时候一来放电,二来作为其他应急电源使用,下图的接法 可以吗?

网友:
如果全是3.6的保护版,那不全烧了嘛,如果是11.1的保护版,直接串放就行了何必这这折腾

网友:
LZ真是个裁缝

网友:
我就用11.1的电逆变池在停电时供笔记本和照明用的

网友:
可以的,而且放电终止会自停

网友:
这个保护板停止电压好像很低,容易过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