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EX上的电路维修问题

楼主(2010-04-11):
改装6EX不小心把D2那个原件烧毁了,请那位高手告知下那是个什么原件。个人觉得像三端稳压或稳压二级管。

网友:
这个不知道。帮你顶一下,再顺便问问,6EX附带的充电器除了充附带的镍镉电池外还能充镍氢电池吗?

网友:
镍镉电池  镍氢电池  特性差不多!可以直接充

网友:
哦,这样子啊,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346744改装6EX不小心把D2那个原件烧毁了,请那位高手告知下那是个什么原件。个人觉得像三端稳压或稳压二级管。
就是一个开关二极管,通过它给高频板前端供电。

楼主:
谢谢指教,请问下他是什么型号的
这个管坏了现在高频版供电电压也变成了9.8V了
请问你那有原件么
我也在成都呵呵
请问你是周老师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请问下他是什么型号的
这个管坏了现在高频版供电电压也变成了9.8V了
请问你那有原件么
我也在成都呵呵
请问你是周老师吧
是的,直接打我电话就可以了。18602896205

网友:
好象是防接反二极管吧

网友:
看样子和命名应该是稳压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