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天线坏了 求助

楼主(2010-04-11):
请教高人
这个天线只能买原厂的吗?
可不可以用对讲机上的天线代替?
控是2.4G的

网友:
http://hobbytech.taobao.com/
去买一枝吧,不过比较贵

网友A:
到电子市场买相同参数的2.4天线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电子市场买相同参数的2.4天线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电子市场买相同参数的2.4天线就行
对的,还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