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塞斯纳182起飞左滚转的问题

楼主(2010-04-11):
我的迷你塞斯纳182,起飞时向左滚转,应该是螺旋桨旋转,产生的力矩吧,该怎么抵消?只能靠副翼调整吗?我用副翼,左翼稍下倾,右翼稍上倾,调整好,全油门时候基本不滚转了。但是半油门或者无动力滑翔时候,又向右滚转了。。。。。怎么办?有没办法让它不用调副翼?

网友A:
多少翼展 什么电机 如果这方面没问题 你先看看机翼是不是居中 或者看看两面重量 距离是否对称 你说道无力滑翔也会滚 那应该不是电机扭距问题吧

网友B:
我的三角翼也是同样问题我是后推的!打车求解?

楼主:
无动力横滚 是因为我副翼有偏转
如果没有偏转 无动力就不会横滚了 但是全油门时候就向左横滚 很苦恼无法协调 我现在副翼小角度偏转,全油门时候不横滚了 但是无动力时候就滚

网友C:
多大的翼展,什么动力,多大的桨???

楼主:
回复 藤椅 valiantzhengyi 的帖子
我QQ474034190 咱QQ聊呗

楼主:
回复 网友C:
翼展:660 mm
机身长:775 mm
飞行重量:220g
翼载荷:25gsq.dm
主翼面积:9 sq.dm
电池 7.4V 850mAh 锂聚合物电池
电调 10A无刷电调
电机 无刷外转子KV2100
4X2的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