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想改平衡锤

楼主(2010-04-11):
我的华科尔4#6想改平衡锤  淘宝上有卖相关配件的么   各位高人  指点下  提供下连接   无副翼我的技术完全没发飞啊····

网友A:
想要4#6稳当 很简单
换上原厂带那对厚的副翼片
然后在连秆两边都加上2克等重的金属套 (我是用原来玩车轴承套)
在飞一下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要4#6稳当 很简单
换上原厂带那对厚的副翼片
然后在连秆两边都加上2克等重的金属套 (我是用原来玩车轴承套)
在飞一下试试

连杆的两边是哪里啊?加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杆的两边是哪里啊?加在哪里?

我画红圈的地方

网友A:
还有这里

网友:
换CB100的旋翼头吧

网友:
不要去换,换了练不出技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里

不会影响灵活性吧?我换了厚的副翼,飞机反映都觉得迟钝多了,再加轴套的话?

网友:
你可以只加重锤 不换厚副翼

网友:
感觉齿轮 把连秆 球头换到最外边的舵片孔上

楼主:
我说的意思是完全换成平衡锤,CB100的平衡锤通用吗  可以直接在4#6平衡杆上上螺丝的那种更好

网友:
有,但是暂时只对国外供应
你打电话给厂家卖个给你

网友:
暂时还不国内正式上市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