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zslibra 提出的“ honey bee2高速时出现双桨”贴的解决办法(含图片和视频)

楼主(2010-04-11):
这是我刚给xuehu_terry做的消双桨连杆图片:
5mm的球头扣正好能装上。

装机后的结构图

这飞机的配置不详,主动力是无刷马达(原来装的马达与机身连接的固定螺丝太长了!机主竟将线圈压断并短路,所幸未烧电调。线圈按原参数重绕)、尾马达好像是CN12的、装的是什么尾桨不清楚、电调应该是30A的、4in1是原配的、改成了木桨……
刚到我这里时,两片大桨的攻角(螺距)是“各自为政”的!一片8°、一片大约是14°,晕哦!
后将该桨扒皮后重新校对攻角,使两片桨的攻角接近……
扒皮后的原桨:

校准后用热缩管封装好:

现在的两片桨叶的攻角均为7°,双桨通过调整那DIY的双孔连杆的长度就可轻易消除。(为啥搞成7°的?那是为了配合4in1能更好地驱动尾桨,同时,也是为了使大桨产生的反扭力与尾桨所产生的推力能更好地平衡。真要说细说的话,那得另开新贴了,又会是一片长论……)
这是架老款的004,与 honey bee2的旋翼头结构类似。

大桨转动起来后、侧视的视频,这样就能检测出有无双桨现象了。

另,
坏消息是:这个办法虽然有效,但需要搞到4只5mm的球头扣、并要废掉一个桨夹,有点心痛!
好消息是:我昨晚又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但还不成熟。过些天抽空用卡纸做个样出来,到时候就能预知效果了!

网友:
黑大哥的一定要顶!!

网友A:
好学好帮助人的黑人也好折腾

视频转速不高吧 桨平面怎么弯曲向下的
无双桨但看脚架的震动不小哦 手抓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转速不高吧 桨平面怎么弯曲向下的
无双桨但看脚架的震动不小哦 手抓不稳

嗯!桨的转速不是全油门,接的是3S电池,不敢啊!
向下弯曲是光线、镜头轴线没与大桨在同一平面上形成的错觉。
桨还没做过动、静平衡,所以非常抖……

网友:
多谢热心的黑人大哥!领教领教!

网友:
 机主上线来也。。。本人就是暴力飞004 的机主,大师就是我的总装备部主任。

网友:
回黑人的话,换上1对木桨后,高速出现双桨的现像没有了。
不过研究下来,你的才是终极消除双桨的方法啊,呵呵。
不过换上木桨后,攻角没有原来塑料桨的大,升力感觉小了。

网友(2010-06-03):
黑人大哥能帮我找一些004所用的去处双桨的材料么?谢谢了。

网友:
调校004的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