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改过Futaba 6EX控的模友们

楼主(2010-04-11):
求教,请问各位拆了6EX高频头之后开机,液晶是否还亮,控是否还有反应。

网友A:
液晶会亮~不会影响主板功能的!
经过我手的6EX至少上万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啦

网友:
高频不影响液晶~~~~~~~~~

网友:
2楼实在够夸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液晶会亮~不会影响主板功能的!
经过我手的6EX至少上万个!

莫非是质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液晶会亮~不会影响主板功能的!
经过我手的6EX至少上万个!
厂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