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口钳丝杆防屑盖

楼主(2010-04-11):
钻铣床上的平口钳每次干完活都有很多切屑,特别是丝杆(因为要加润滑油,切屑附着在上面,吸尘器也不好处理),影响平口钳使用寿命,今天花了6元钱买了一个塑料壳文件夹,做了一个平口钳丝杆防屑盖,简单实用,效果好!看图!

6元钱的塑料文件夹

6元钱的塑料文件夹

6元钱的塑料文件夹

6元钱的塑料文件夹

平口钳

平口钳

量下尺寸

量下尺寸

准备下料

准备下料

下完料划好线后

下完料划好线后

用塑料焊枪加热弯折

用塑料焊枪加热弯折

成品

成品

盖上正合适

盖上正合适

网友A:
考虑上乳胶塑料的膜吧,还可以伸缩曲折,到时候旧了就拆了丢了。我看过机械厂就是这样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上乳胶塑料的膜吧,还可以伸缩曲折,到时候旧了就拆了丢了。我看过机械厂就是这样用的。
这个直接盖上就行了,如果要重新装夹工件的话用刷子把切屑清理干净,再盖上就行了,原本想在活动钳口钻孔攻丝用螺丝固定盖子的,材质好像很硬,可能不好钻孔,就没做了。

网友:
简单,方便。   能简单固定一下,又方便取下的更好!

网友:
做的可以,方便实用

网友:
简单实用

网友B:
好。固定面拿吸铁石固定下就可以了,不用钻孔攻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固定面拿吸铁石固定下就可以了,不用钻孔攻丝

 哈哈,用了磁铁你就哭去吧,
量具、刀具、夹具粘磁后能让你烦死。铁屑更难清理。

网友:
是啊,绝对不能使用磁铁

网友:
是个好办法!

网友D:
折个风琴纸更好,我看了上次那位仁兄风琴纸的折法的图还是折不出来,太复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用了磁铁你就哭去吧,
量具、刀具、夹具粘磁后能让你烦死。铁屑更难清理。

以前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后来发现无法避免。比如磁性表座,总不能不用吧?他也有磁性,而且还不弱呢!

网友:
实用为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折个风琴纸更好,我看了上次那位仁兄风琴纸的折法的图还是折不出来,太复杂了
装风琴布还是要钻孔固定,这个钳子材质还不好钻,就算装上去了,钳口还不能退到位

网友:
简单实用,低廉易做,好

怕受磁性的影响,可以用橡皮筋箍在钳台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挺搞笑的  哈哈

是你??想笑就笑吧,交易纠纷解决了?货款退还买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