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九鹰260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0-04-11):
飞机通电后,指示灯闪个不停,就是对不上码(控开了,最低油门),是什么问题,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
拇指往下按住油门杆(注意是油门杆)的   同时打开遥控  让遥控和JJ重新对频就可以了

楼主:
上面办法不行,连油门微调都打到最底下了,还是对不上

网友A:
上面的黄色电容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黄色电容挂了

是那黄色块状东西吗?上面有两个呢,有什么办法补救没?不会因此就要换整个接收版块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模式2?

油门手柄和微调要让油门指示值是0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办法不行,连油门微调都打到最底下了,还是对不上
你要留意人家是教你把油门杆往里面按,不是叫你把油门杆放到最低位置,因为油门杆底部有对频的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留意人家是教你把油门杆往里面按,不是叫你把油门杆放到最低位置,因为油门杆底部有对频的开关。

LS正解!问题解决,万分感谢,继续爽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