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请问谁懂小车遥控线路

楼主(2010-04-11):
下面是个线路图。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43810&highlight=%CA%D2%C4%DA%BB%FA
这个坛友已经改造好了。

不过不知道那个TURBO如何不和另外的通道混控。

有懂的朋友支个招。
呵呵。
这个是这个IC的完整说明。
下面是应用的线路。

网友:
去 问xccdb吧  他懂

网友A:
TURBO 是加强的意思,从图中可看出,只加强了一个方向(应该是前进方向)

TURBO 可单独作一个通道使用,相当多了一个通道(第五通道)。

当然,不用的话,直接把TURBO线剪断, 和3极管相连一端接地 就可以 了。

楼主:
感谢楼上。
不过看小布丁做的那个。貌似他分析有个混控的问题。
如果能解决,并且改成3通。
哇咔咔。
估计这个小车好多有小孩的都有这个IC。
那没事在外玩大灰机,家里玩小灰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TURBO 是加强的意思,从图中可看出,只加强了一个方向(应该是前进方向)

TURBO 可单独作一个通道使用,相当多了一个通道(第五通道)。

当然,不用的话,直接把TURBO线剪断, 和3极管相连一端接地 就可以 了。 ...

,或者象转速那样接个手机电池保护板里的FET,输出很强劲。另外一定要找硬封装的小车接收板,牛屎片的TURBO可不好找

楼主:
还好我的不是牛屎片。
哇哈哈哈。
我是纯外行,慢慢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