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纸飞机加函道郁闷了高手请指点

楼主(2010-04-11):
闲来没事想把纸飞机装个函道看看,正好手边有一个64的函道好象是KV3800   先来做个筒

装上去看看

有点怪异

前面已经在侧面开了两个三角型的进气口  出去飞了一下 扔出去滑翔很好  加油门打升降完全感觉不到升力  放在地上向前的推力很大 为什么呢郁闷了
是不是尾巴太长了  砍了试试

还是不行  难道是进气口不能开在侧面  直接把前面全砍了 从正面进气

还是不行  郁闷了 请高手给指点一下   .....

网友:
涵道是用在高速机的吧,推力似乎比较小,但是极速比较高
LZ试试能滑翔的话先加速到一定程度再打舵……

网友:
没速度哪来的升力,舵面那么小,尾力臂又那么短。

楼主:
谢谢 上面两位  滑翔是可以  但是加全油门打升降舵 完全没力...... 看来是不行

想把纸飞机弄帅点 结果 画蛇添足了  :loveliness:      声音到挺帅

网友:
速度没起来,舵面怎么会有舵效呢。

网友:
发张进风口的照片上来看看。

另外,尾喷口应该略微收缩小一点为好。

网友:
尾喷口过大,涵道四周的洞没有补掉,气流都往涵道的边上过去了,涵道根本就没有效率了,只能当电风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