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打隔

楼主(2010-04-11):
我的450SV,昨天出了个怪现象,高速打隔,空载不会,今天把电调拆下仔细看没有虚焊,装上飞了一块
电池
正常,第二块电池飞了二分钟左右又打隔了,表现为尾巴左右摆,

网友A:
喝点凉水压压就没事了

网友B:
预测是锁尾陀螺仪感度设置刚好在临界点,陀螺仪会因为油门增加而增加感度,所以你在大油门的时候才会出现感度过高的情况,建议稍许降低感度(-2到-4),打嗝应该会消失。

楼主:
我拔出尾舵机后拿在手上试过,打嗝没有消失,确定是电机输出功率间断,

网友C:
没遇过这情况啊。。。

网友B:
那样的话检查一下电机与电调连接巴。或者更换一个电机看看

网友D:
参考论坛里40安电调的使用说明,通过设置电调的进角可以改变打嗝的现象。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楼主:
我的450SV已用了半年左右的时间了,此前从来没有出现次现现象,电调也从未设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