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无刷电机高手 !

楼主(2010-04-11):
无刷电机的大小区分 比如2830 它的体积大下有标准吗 每一个厂家都有自己的标准吗?
刚和一位TB的卖家在讨论这事 ! 我错了我付款,聊天记录如下:

ykyzyk2008

(21:25:45):
在吗

lyphoto

(21:25:55):

ykyzyk2008

(21:26:15):
电机是2830吗

lyphoto

(21:26:50):
什么电机

ykyzyk2008

(21:27:12):

lyphoto

(21:27:47):
哦,是飞速达的

ykyzyk2008

(21:29:40):
你买给我的是2830电机吗?

ykyzyk2008

(21:30:48):
在吗 ?

lyphoto

(21:31:34):
是的

ykyzyk2008

(21:32:08):
你确定?

lyphoto

(21:32:21):
确定

ykyzyk2008

(21:33:50):
那你告诉我2830 的外观数据?

lyphoto

(21:35:22):
这个没有量过

ykyzyk2008

(21:35:25):
请回答我

lyphoto

(21:35:35):
你不是说你朋友也用的这个牌子和型号的电机吗
你看下个头不就行了吗

ykyzyk2008

(21:35:54):
你的就小很多啊

lyphoto

(21:36:41):
那你确ren你朋友的是2830吗
你是说我发过去的这个比你朋友现在用的个头小很多吗

ykyzyk2008

(21:37:05):

你可以嘛

ykyzyk2008

(21:38:24):
看见了吗

lyphoto

(21:38:31):
没那

ykyzyk2008

(21:39:26):
2830电机应该是直径是28 高度30吧?

lyphoto

(21:41:01):
这个不知道,有的是转子的直接

ykyzyk2008

(21:42:19):
那我就申请退款了

lyphoto

(21:42:52):
无语

ykyzyk2008

(21:44:07):
==

ykyzyk2008

(21:46:26):

你自己看

lyphoto

(21:47:46):
我迷糊了
我真晕你

lyphoto

(21:48:47):
你说你朋友的2830和我的根本就不是一个电机
你朋友那个是个什么2830啊

lyphoto

(21:51:15):
大哥啊,根本就不是一个电机,你怎么比的啊
你自己看下外形不一样,厂家也不一样啊
我真是晕死了

ykyzyk2008

(21:52:14):
电机的标准是一样的啊

lyphoto

(21:52:30):
一个厂家一个标准的

ykyzyk2008

(21:52:44):

lyphoto

(21:52:57):
这个东西不是国标的
这个东西不是国标,不是说所有的标2830电机都一个标准

lyphoto

(21:54:18):

ykyzyk2008

(21:56:26):
那好 我就只有退款加投诉了 并把我们的聊天记录上传5iMX论坛 请高手帮我们了断哈

lyphoto

(21:56:46):
我服了你了

ykyzyk2008

(21:58:06):
你对我付款 我错我道歉 OK?

lyphoto

(21:58:21):
那你现在发帖吧
我也看看5IMX上怎么说
你拿2个根本不是一个厂家的电机来对比我真是无语
我发的型号没错,你还要退款,还要投诉
我服了

楼主:
TB上买的飞速达电机和我朋友给我的的2830电机的比较

TB上买的飞速达电机和我朋友给我的的2830电机的比较

TB上买的飞速达2830电机

TB上买的飞速达2830电机

我朋友给我的电机

我朋友给我的电机

网友:
又一个受害者

网友:
第一个不是2830
第二个才是。。。

网友:
不同厂家的不可能完全一样。都是450飞机,外形有多少种?性能也不相同。

网友:
不同厂家而已,同样的型号罢了,外观多少有点区别,大惊小怪

网友:
轴颈一样就成了  外观不一样很正常

网友:
有的厂家是以定子尺寸作为型号标准,有的是以外形尺寸作为型号标准,不同厂家不同型号的马达可能就是同规格的,这个没啥可说。

网友A:
倒。。。。。完全不一个厂家的啊,怎么能比呢~
每个厂家都有自己的标准,这个哪来的国际统一尺寸啊?
这明显是买家的问题啊,退款+投诉卖家很无辜吧?

网友:
传厂家2830数据,

网友:
没看出卖家有什么毛病,
从网上摘的一句lz可以参考下
“无刷电机有什么2208,2408,2822,1806,这个参数不同的厂商是不一样的。”

网友:
一般内转是以外形来定型号,内转一般是以定子来定型号,还有好多应厂家不同也有不所不同,淘宝买东西还是要先问清楚再买!

楼主:
但是 两个电机的动力相比也悬殊太大了啊  真搞不懂啊? 明天在上电机内部数据 谢谢大家了  还是那句话 我错我付款 加道歉!

网友:
这个如果你有疑问,可以发回工厂验证都没问题,
如果有错,假一罚十,没错,你自己承担往返运费
这个是2830电机的地址大家可以看看: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72d9e0a349ad7a7.htm

网友:
在淘宝上搜一下“2830”  选模型类,看看有多少种2830吧!KV值和其他各种参数都有很多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倒。。。。。完全不一个厂家的啊,怎么能比呢~
每个厂家都有自己的标准,这个哪来的国际统一尺寸啊?
这明显是买家的问题啊,退款+投诉卖家很无辜吧?

楼主:
我不是无理取闹的人  就是想不通啊 这个电机既然标称可以达到 1.1KG 的拉力,可我的飞机全设备也就1090克重 桨也是9*5的,用这个2830 咋飞起就那么费力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是无理取闹的人  就是想不通啊 这个电机既然标称可以达到 1.1KG 的拉力,可我的飞机全设备也就1090克重 桨也是9*5的,用这个2830 咋飞起就那么费力啊!

数据是厂家标出来的,在厂家测试时特定的环境下可以达到相关数据的,我们用的时候,换个和厂家测试用的不同的桨,结果也不一样,齿轮传速比和厂家的不一样,结果也不一样,也就是说厂家给的其实是最优条件下,最大的拉力,几乎所有的厂家都是这种做法,就好比车一样,轿车有标112马力的,还有更大马力的轿车,而马路上的大十轮才标350马力,呵呵,不能就认为四辆轿车就可以拉着50吨沙子满街跑的,其次那些大货车有时候拉的超过100吨,我们的轿车就是带个拖车,拉10吨都是天大的困难,更别说起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无理取闹的人  就是想不通啊 这个电机既然标称可以达到 1.1KG 的拉力,可我的飞机全设备也就1090克重 桨也是9*5的,用这个2830 咋飞起就那么费力啊!

KV值一样吗?如果不一样,换桨。

网友:
兄弟!不是一个厂家的你不能放一起比的!小面和大奔都是汽车能比吗???????????????

网友:
夏利2000与桑塔纳2000的区别。。。。
都是2000~~~~~

网友:
是地    同意楼上滴

楼主:
谢大家的指点哈 看来 我的2830是大奔 TB上买的2830是小面包车了! 下次买东西要看仔细 问明白了!向TB上买东西给我的兄弟说声:对不起哈 不是你的错   2830惹的祸, 呵呵!

网友:
买之前尽量上图片,确ren没问题了再买,买回来觉得不对可以及时与买家沟通,不要动不动就投诉差评的,我做过卖家,其实也很累的,大家互相体谅一下啦

网友:
外转子电机是有两种叫法,一是按硅钢片的直径和厚度,比如2212,2814、5330等等,还有就是按电机的的外径和长度,比如2830、3536、6362等等。问题就在于以外径和长度叫法的电机在各个厂生产的时候长度这一指标已经有很大变化了。比如,gs2830的电机现在的长度只有28左右了,但是电机硅钢片还是老的(2212),叫法还是2830,不然整个2828出来可能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电机了,呵呵呵

网友(2010-05-21):
他们的内转还是做得不错的,比兴耀华的要好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据是厂家标出来的,在厂家测试时特定的环境下可以达到相关数据的,我们用的时候,换个和厂家测试用的不同的桨,结果也不一样,齿轮传速比和厂家的不一样,结果也不一样,也就是说厂家给的其实是最优条件下,最大 ...

这个完全不是一回事嘛呵呵

车辆的马力都是一样的单位,轿车发动机功率比货车大的很正常,因为功率与力和时间有关

货车牺牲速度换来扭力 增加驱动力 但是速度低
轿车轻不需要那么大扭力 需要的是速度
这些主要是通过改变变速器 和主减速器齿比来实现的

当然货车发动机和轿车发动机设计的也同

网友:
商量换换吧。lz不说不知道,原来标准不是统一的…
完全无必要买回来再卖出去。说实在…这样很弱智…

网友:
没标准的,模型无刷电机本来就是小众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