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油船的控的问题

楼主(2010-04-12):
我是新手。刚入手一个33级的汽油艇。现在想配个控。但是不知道板控和枪控那个更适合油船!希望老手指教一下。还有就是两者的区别在哪!非常感谢

网友:
玩车和船的就枪控比较好,一般的有FM,AM,和2.4G, 但听说2.4G在水面玩有失控现象。最好是FM,其次是AM。

楼主:
o ~谢谢。我现在有个2.4G的枪控可以吗?

网友A:
油船还是板控吧!因为你还有一通道要留给油针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船还是板控吧!因为你还有一通道要留给油针的啊!

没太明白。留给油针干嘛啊?

网友:
我就用2.4G的枪控,只要天线申得在船外接受是没问题的

网友:
顶 我就是大白鲨 天线接外面 用2.4G的控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