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可以实现竖直方向的平衡吗?

楼主(2010-04-12):
不知陀螺仪能不能实现竖直方向的平衡?

网友:
单轴陀螺是不行的!

网友:
理论上可以,单接线是个问题,只是个人见解

网友:
可以!单轴陀螺只能平很一个轴
面!

网友:
横向 纵向 各装一只陀螺  不就完了`` 最简单的双轴```

网友A:
陀螺仪只能努力锁定当前方向, 它并不知道哪里是平衡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陀螺仪只能努力锁定当前方向, 它并不知道哪里是平衡位置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
应该可以,只是安装的时候要竖起。

网友:
改变一下陀螺方向就可以了

网友:
陀螺仪不能平衡,无论哪个方向

要平衡,需装重力加速度传感

网友:
绝对不可以   不能自动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