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左右抖动不转了

楼主(2010-04-12):
电机左右抖动几下就罢工了……纠纷吖还没飞过一次,(检查了一下,一条电机线断了接好后还是左右抖不会转)以前会长“哔”一声现在没了不过航机正常——我的油门是反的(天地飞6a我的推上去为最小郁闷买来就是这样的)难道坏了吗?

网友A:
电机左右摆动就是缺箱了!遥控器油门摇杆在最上面油门为最小你可以把遥控器下面的油门反响开关调一下就得了!

网友:
继续检查线路,还有断焊或断线的地方……

楼主:
楼上的兄弟……缺箱是什么吖?嘻我玩这东西还没15天

网友:
缺相,他写错了,无刷电机3根线,断了其中1根就叫缺相。找线路的问题,肯定哪里断了一路

网友:
缺相者,3相短一相也。

网友:
缺相者, 三相线路断了一相也。

网友:
没有缺相的情况下,肯定是设置问题。建议你初次先接接收电源再开发射器,T6A接收器16秒内会闪,这时推最大油门,然后突然拉低,这同时你可以设置好失控时舵机需要的位置。然后关机再重开(这条很重要,否则设置无效)。重开后你就可以爽歪歪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左右摆动就是缺箱了!遥控器油门摇杆在最上面油门为最小你可以把遥控器下面的油门反响开关调一下就得了!

不一定..缺相很少的..

大多都是香蕉头虚接了..

重新焊过就可以了..

网友:
我试过是香蕉头虚接

网友:
香蕉头虚接的可能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