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九鹰 260 问题

楼主(2010-04-12):
4.10 入手 九鹰 260 一台
问题如下:

升空后 不打舵 前飘 右飘
打后舵 飞机同时向左飘

请问这正常吗?
怎么调?

我是新手

网友:
应该是不正常滴,升空后不打舵的情况下应该是悬停状态,不飘。
调的好比较麻烦,新手很容易搞的幅度更大
首先通过遥控器后面的小按扭进入模式
把升降舵机调至五五分,也就是中间位置
把副翼舵机调至四六分,也就是上面四下面六的位置
然后退出模式用手拿着飞机感觉飞行稳定性
往左右偏调整副翼舵机连杆长度
往前后偏调整升降舵机连杆长度
直到能够悬停为止。

网友:
新手就用微调应该可以了——不操纵时可以悬停。

引用 楼主:
4.10 入手 九鹰 260 一台
问题如下:

升空后 不打舵 前飘 右飘
打后舵 飞机同时向左飘

请问这正常吗?
怎么调?

我是新手

楼主:
谢谢,确实现在还不会调飞机.